按照教程操作,但提示错误

楼主(2008-09-01):
我是一初学者,刚刚接触KEIL ,按照教程上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但编译的时候提示"目标没有产生".调试时提示;"***错误:'C:\KEIL\C51\BIN\S8051.DLL'找不到.".
我的KEIL放在C盘,也有上叙的文件.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这是你keil程序的 问题 请到本站去下载 keil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08-9-2 1:00:30的发言:

这是你keil程序的 问题 请到本站去下载 keil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我的KEIL是从这里下的,第一次用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刚好有个老师在场,现在又出现了.

网友A:
那就怪了啊,你在keil目录里搜索一下S8051.DLL看有这个文件不,如果没有吧别人的拷贝过来,还是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安装的问题啊!有时间可以给你远程看看!

网友C:
你试一下把S8051.DLL复制到WINDOWS目录和WINDOWS\SYSTEM32目录里,然后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