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制作频率计,最高频率能到多少?

楼主(2008-09-02):
打算做个频率计,如果用51的话,测量的频率上限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A: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1/4

楼主:
谢谢回复,那么如果要测量更高的频率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网友B(2008-12-27):
有  如果你够强,可以考虑增加数字下变频技术  DDC
不过,如果你能搞这个下变频的话 也用不到51了吧

网友C:
加入分频器可以扩大量程

网友D(2012-07-20):
那要看你的晶振了,最高可达晶振频率的四分之一

网友E: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08-9-2 13:51:59的发言: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1/4

怎么计算的?

标准的8051是1/24晶振频率,至于SST/STC/  有12T的,有6T的,还有1T的。各不相同。

因为51系列的单片机判别一个脉冲至少需要2个机器周期(上一个周期测到1,下一个周期测到0,计数器加1)。所以12T的是1/24晶振频率,6T的是1/12晶振频率,1T的是1/2晶振频率。(还要注意,有些型号的单片机的计数器/定时器还是和标准8051的一样是12分频,或可以单独设定)

一个脉冲要是占空比是1:1,例如:高电平2US,低电平2US,脉冲间隔就是4US,理论最高检测频率是上面计算值得1/2 ,也就是12T的是1/48晶振频率,6T的是1/24晶振频率,1T的是1/4晶振频率。如果占空比不是1:1,又不同。

实际应用时,达不到上面说的理论计算值,应该稍大于2个机器周期才能不漏计数,因为被测对象脉宽和间隔不一定刚刚好好就是两个机器周期。

根据以上的理论值,结合系统所用的晶振便可计算出你要的结果了。

网友E:
以下是引用qq371833846在2008-12-28 11:28:39的发言:

加入分频器可以扩大量程

降低精度

网友F:
利用外部中断应该比利用计数器来计数的频率高

网友E:
以下是引用猎人平凡在2012-7-28 12:22:52的发言:
利用外部中断应该比利用计数器来计数的频率高

正好相反!!响应外部中断后,除了要“加”,还要执行一条“RETI”,然后退出中断后还要至少执行一条指令后(有时用此方法做单步执行)才能再次响应中断!

这是汇编语言,最简的了。如果是C语言,比这还慢!!

网友G(2016-10-04):
引用 网友H:

用74hc4040或74hc393等二进制累加器用于分频并级联,最高频率与74系列ic响应频率有关,与单片机晶振频率无关,几分频的输入频率就乘几。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08-9-2 13:51:59的发言: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1/4
怎么计算的?

嗯,赞一个

网友I:
用AT89C51+12M晶振是500khz,用AT89C51+24M晶振是1mhz,

网友J(2022-01-30):
一个脉冲要是占空比是1:1,例如:高电平2US,低电平2US,脉冲间隔就是4US,理论最高检测频率是上面计算值得1/2 ,也就是12T的是1/48晶振频率,6T的是1/24晶振频率,1T的是1/4晶振频率。如果占空比不是1:1,又不同。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啊。怎么又除以2了

网友K(2022-05-10):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1/4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晶振频率的1/4

标准的8051是1/24晶振频率,至于SST/STC/  有12T的,有6T的,还有1T的。各不相同。

因为51系列的单片机判别一个脉冲至少需要2个机器周期(上一个周期测到1,下一个周期测到0,计数器加1)。所以12T的是1/24晶振频率,6T的是1/12晶振频率,1T的是1/2晶振频率。(还要注意,有些型号的单片机的计数器/定时器还是和标准8051的一样是12分频,或可以单独设定)

一个脉冲要是占空比是1:1,例如:高电平2US,低电平2US,脉冲间隔就是4US,理论最高检测频率是上面计算值得1/2 ,也就是12T的是1/48晶振频率,6T的是1/24晶振频率,1T的是1/4晶振频率。如果占空比不是1:1,又不同。

实际应用时,达不到上面说的理论计算值,应该稍大于2个机器周期才能不漏计数,因为被测对象脉宽和间隔不一定刚刚好好就是两个机器周期。

网友L:
2.4G没问题,前提加分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