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通过计算卷扬机下放绳索的长度D来确定H的高度

楼主(2008-09-02):
老师给了我一个设计,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请哥哥姐姐们帮忙

图1 458通讯线3个端子未画

图2

以下有颜色的文字部分为已经实现的功能,需要设计控制器

图2为测量示意图,该设备需要实现总的功能:通过计算卷扬机下放绳索的长度D来确定H的高度 ,E为人为设定数据。H=E-D (E>5L   L在下文中有解释,D≤E  ;单位为米,如00.00米)

(1)总高度E的输入和判断

图2电路中XC4计数器高电平有效 ,每个脉冲代表10cm线长用L表示(或经计算指定数据).已经通过电路实现卷扬机下降有脉冲,把该PI(脉冲信号,小于5个脉冲则为无效脉冲,各数据保持)送入CPU运算出D,并判断D≤E?

若D<E, 则CPU (W78E65P-40 Winbond PLCC-44 64K ROM 有铅型号)指定的一对点动长闭触点SB2保持正常

若D=E, 则CPU指定的一对点动长闭触点SB2打开后延时2秒又重新闭合,使KM1失电,卷扬机收线回到顶部,通过顶部限位开关XC1 使马达停止.

若D>E则和D=E处理一样.(原则上不会出现此情况)

总之,显示分两行: 上面一行显示百分比H÷E×100% ;下面一行显示H值。这两组数据在测量中(有脉冲时)逐渐变小的,直到脉冲停止,显示的数据才固定。此数据一直保持到下次有脉冲为止(下次测量),不进行累加。

(2)实现定时测量功能(定时瞬间接通12、 13即可)

在12、13端并上一对触点,通过面板按键对CPU设定时间。(单位为分钟,如00.00分钟)

(3)实现指示灯显示并报警18、19输出  14端为绿灯,15端、16端为红灯表故障。15故障后,液晶显示“断线,请断电检修”同时不显示测量数据;16故障后,液晶显示“堵转,请断电检修”同时不显示测量数据。

(4)实现和H对应的4-20mA 模拟量输出  (D/A转换)

(5)实现远端测量  20 、21(外部给一干接点闭和信号即可以)

(6)所有受电由控制器进电源220V AC

(7)采用液晶显示,蓝色背光

(8)485线通讯,带光耦合隔离硬件,高抗干扰设计。标准MODBUS -RTU协议  (1路AO ,1路PI,1路DO)

(9)采用看门狗电路?

(10)掉电后,所有设置的数据无需重新设置,原来1路AO ,1路PI,1路DO的状态保持不变。

(11) 通过面板按键完成通信设置。比如地址码 波特率等选择(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可选)

外型款式,仅供参考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9-2 16:10:42编辑过]

网友A(2014-11-13):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