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05):
各位大侠:
我用汇编写程序,现在要程序执行1次后,将结果保存,进行第二次程序运行,将二次结果与第一次结果比较,我遇到的问题是:程序进行第2次运行时,会将第一次的结果覆盖掉,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将两次的结果保存在不同的地址里。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R0来控制保存地址,每记忆一个值,就让他INC R0
      这样你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B(2014-11-13):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