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8-09-05):
各位高手,我是一菜鸟,刚才开始学51编程。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一直搞不懂,希望各位能帮帮我。
 SCON=0x52;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0xE8;                     //11.0592MHz,1200波特率

能帮我解释一下这几句程序吗?
我知道很简单,但可能我笨,就是搞不懂,我知道SCON是控制串口方式的,那为什么要给它赋值0x52呢?
同理下面两句也是,各位好心教教我吧,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A:
你看下SCON的结构就知道了,他有八个元素由八位2进制数组成,0x52你把他化为2进制后 刚好是八位

网友B(2008-10-25):
 TH1=0xE8;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一帧字符
有多大啊
它是什么单位啊

网友B:
急切需要明白啊
在中断中 使用按钮开关会产生杂波怎么把这杂波给去除啊

网友C:
可以使用消抖动的程序 来去除杂波

网友D(2009-06-13):
楼上的你设置一个延时的程序啊,12~15ms的,应该在程序范围内是可以消抖的

网友E(2009-07-16):
我是这样理解的,scon=0x52,是串行口的控制寄存器,把0x52转化为二进制,在去看实现哪种功能,我觉的这些常用的控制应该识记一下,以下的也可以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