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段INT0 中断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8-09-07):
谁知道51单片机 外部中段INT0 开了以后,如果是低电平触发,响应中段后,在给他高电平,有什么结果啊?如果1S 后又给INT0 高电平 那么是退出中断呢?还是不管以后的信号了,接着执行本来的程序?

网友A:
单片机响应中断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关闭外部中断,只有等到中断程序执行完毕才会根据外部中断接口INT0的变化来决定是否在此响应中断。
中断程序:CLR EX0  ;  关外部中断

              ........
              SETB ET0  ;开外部中断

网友B:
还有看你有没有更高一级的中断,更高一级的中断是不可以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