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8-09-13):
本人一开始也是只用51的单片机,后来改学ARM,感觉51的功能确实有点缺乏,我现在有一款LPC2364的学习板,主要的功能如下:
1、AD(热敏电阻测温)、DA(USB声卡)转换。
2、液晶显示(LCD12232、LCD2364)。
3、USB2.0接口,可作USB Audio Device(USB声卡)。
4、双RS232接口。
5、一个数码管。
6、双CAN接口CJA1050.
7、RJ45网络接口.
8、4个按键,8个LED灯。
9、串口ISP(bootloader)下载功能,JTGA调试接口。
10、JTAG接口(方便大家用仿真器调试,可以选配我们的ULINK2及JLINK仿真器)
如果有人想学习的话可联系本人。邮箱hjw509@sina.com   qq:553291650
如过想要一些相关的程序可联系我,就可以发给你学习。
如果想要自己动手焊接的话我这边也有空板和元件,价格相当的便宜

网友A:
本公司经营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和实验仪,arm9开发板,工具书(5折),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价廉物美。保证比市场上便宜。欢迎垂询,tel:13584092746,liuzhiwei20000@163.com,QQ:531261393如果是南京用户,可手把手教会使用,及帮助开发设备和做实验
FS2410开发板
+6.4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大屏幕640*480)  RMB:1150(所有报价均不含税)

FS2410开发板
FS2410 采用SAMSUNG S3C2410A 微处理器,提供强大的图形系统,QT 界面下带有视频播放,MP3播放,摄像头等演示程序。该板功能完善,已成功的利用此核心板为电信营业厅业务查询打印终端设备,税控机设备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出版的<<嵌入式设计及驱动开发指南》就是基于此板编著的。
FS2410开发板 硬件资源:
中央处理器
CPU: 三星S3C2410A,主频203MHz;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字节;
◆ NOR Flash:2M字节(SST39VF160或SST39VF1601);
◆ NAND Flash:64M字节(K9F12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32M或128M的NandFlash)
串口
◆ 两个标准5线串口
网络接口
◆ 10M网口,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 两个USB1.1 HOST接口(其中一个HOST与Device复用,通过短路块选择)
支持USB 摄像头 (Linux 2.4)
支持 WLAN 提供二进制代码 (不免费提供源码 )
◆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它与USB HOST接口复用,通过短路块选择)
红外通讯口
◆ 一个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音频接口
◆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 支持录音,板子自带驻机体话筒可直接录音,另有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存储卡接口
◆ 一个SD卡接口,
LCD和触摸屏接口
◆ 一个50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
◆ 标准配置为 256K色240x32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768像素;
时钟源
◆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电源接口
◆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直流电压范围是7~20V(推荐使用12V),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其他
◆ 一个EEPROM(AT24C02)用来验证IIC总线读写;
◆ 一个蜂鸣器(带使能控制的短路块);
◆ 一个精密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 一个50芯2毫米间距双排标准连接器用作扩展口,引出了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片选、中断、IO口、ADC、5V和3.3V电源、地等用户扩展可能用到的信号;
操作系统
◆ 支持linux2.6.8
◆ 支持WINCE5.0.NET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0安装程序(正式版);
2) 使用SUPERJTAG并支持ADS1.20的JTAG调试软件ARM DEBUG;
3) 烧写FLASH的工具软件SJF2410(包含NT/2000/XP解决方案);
4) 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 64K色(RGB565)图片字模软件;
6) USB Device接口驱动程序;
7) BIOS源代码(ADS1.20的项目文件);
8) 测试程序(ADS1.20的项目文件,包含全部源代码),包括如下测试:
RTC实时时钟测试、按键测试,蜂鸣器测试,ADC测试,IIC测试,触摸屏测试,3.5寸三星TFT液晶屏测试,音频输出测试,音频输入测试,红外线测试,SD卡测试,以及COM2测试;
9) Linux for S3C2410内核源码包以及编译工具,含CS8900的EHTNENET端口驱动,UART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
10) WinCE5.0.NET板级支持包BSP for S3C2410;
11) 已经编译好并可在FS2410上运行的WinCE内核,基于优龙提供的BSP;
12) 核心板和底板电路原理图(Protel格式)
元件封装库(PADS2005)和PCB尺寸结构图;
13) 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14) 开发板上所用到的主要芯片手册;
15) ADS使用、DNW串口使用和超级终端配置的一些多媒体演示;

FS2410 套件包括:

1)      一块已测试好的FS2410开发板(包括核心板与外设底板)
2) LCD: CT64T (配有触摸笔)
3) 两张FS2410用户光盘
4) 一个SUPER JTAG调试头(带20芯排线)
5) 一条25P(公对母)并口线
6) 一条9线交叉串口线
7) 一条交叉网线
8) 一条USB线
9)  一个12V/2.5A直流电源
10) 一个精美包装盒

工具书5折优惠。

如果是南京用户,可手把手教会使用。

Tel:13584092746  刘工。Email:liuzhiwei20000@163.com

楼主:
价格RMB.260元如果自己焊还能再便宜一点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B(2008-11-18):
哪位大哥做过ARM与传真机通信方面的项目吗?

网友C(2009-04-01):
 51-pic-avr-amr------都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09-05-20):
跨过51学arm  感觉难度比较大 ,51是打基础,51熟了学别的会很快

网友E:
本人一开始也是只用51的单片机,后来改学ARM,感觉51的功能确实有点缺乏

网友F(2009-10-23):
260块大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