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转移指令请教

楼主(2008-09-21):
请各位高手给我一个答案。比较转移指令如:CJNE A,#data    ;我们知道如果(A)>#data,则CY=0,如果(A)<#data,则CY=1;我的问题是,如果(A)=#data,那是CY的值是0还是1呢?

网友A:
如果(A)=#data,那是CY的值是1

网友B:
我调试了下,先把C置位,再执行比较两数下相等指令,C=0

网友C(2008-11-29):
你使用比较指令的目的是想知道C的值吗?可以利用WAVE等软件进行实验.

网友D(2010-03-12):
领教,领教。

网友E:
只是比较等不等

网友F(2010-04-18):
后面再用 JC语句判断下

网友G(2011-01-12):
请各位高手给我一个答案。比较转移指令如:CJNE A,#data    ;我们知道如果(A)>#data,则CY=0,如果(A)<#data,则CY=1;我的问题是,如果(A)=#data,那是CY的值是0还是1呢?

明确如下:

A=#data 则 C=0

A>#data 则 C=0

A<#data 则 C=1

C 的结果与做 A-#data 减法相同.

可以利用这个 C 判断 ≥ 和 < 的关系.

变化一下,可以排除 = 而仅仅利用 > 和 < ,非常有用. 它不影响 A 和 #data (应该 MEM )的原来数值.

CJNE     A,MEM   ;一个 RAM     更加有用!

仅供参考!

网友H(2011-06-14):
A<#data则CY=1,否则CY=0,书上原话

网友I(2012-01-22):
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记忆方法:和减法指令的借位相同(前面一个是被减数,后面一个是减数)。不产生借位C不置位。

有这么几种常用用法:

其中常用的:

CJNE  A,  #DATA,  $+3          ;顺序执行,下面一句判断转向

JC      ****                          ;或者“JNC”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6 15:00:47编辑过]

网友J(2012-03-30):
怎么发帖?谢谢

网友K(2012-05-13):
判断A的值与#DATA的关系,,没不要管cy,

网友K:
判断A的值与#DATA的关系,,没必要管cy,

如:MOV R0=#20;

     MOV A,R0;

CJNE A,#20,QQ;

这里A=#DATA,就是20,可以了吧,C  ??管什么????

网友L(2012-06-14):
IO定义:

输出口P0.0

输入口P2.7\P2.6P2.5\P2.4

要求:1、P2.6为低时,P0.0为高;P2.7和P2.6为低时,P0.0为低。P2.7单独为低时,不作任何反映。

        2、当P2.4为低时,无论P2.7和P2.6在什么状态,P0.0为低。

        3、当P2.5为低时,P0.0为低。

以下是程序,但有问题,请高手指出:

/*

*/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time  100 //消抖
#define Delaybeemp 10
typedef signed   long           INT64S;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64U;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S;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32U;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S;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16U;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IO口定义*/
sbit out_upper=P0^0;   //接电磁阀
sbit out_lower = P0^2; //不用
sbit Buzzer = P0^1; //不用

sbit Upper_limit=P2^4; //(接光膜传感器)
sbit Lower_limit = P2^5; //检测电磁到位开关

sbit button = P2^6; //按钮S2
sbit button1 = P2^7; //按钮S1

typedef struct tagTYPE_UART_BUFFER
{
 INT8U  ucFlag;
    INT8U  ucIndex;
    INT8U  ucLength;
    INT8U  ucBuffer[20];
}TYPE_UART_BUFFER, *pTYPE_UART_BUFFER;

typedef struct tagTYPE_UART_INFO
{
    TYPE_UART_BUFFER    sRX;
    TYPE_UART_BUFFER    sTX;
}TYPE_UART_INFO, *pTYPE_UART_INFO;
// ---------------------------------------------
unsigned char button_flag,jishu_flag,Upper_limit_flag,Lower_limit_flag;
unsigned char delay = Delaytime;
TYPE_UART_INFO xdata sUART0_Info = {0};

void sendonebyte(void);
/*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
波特率:38400 工作在1T模式,使用定时器1计数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1;
    SCON = 0x50;
 AUXR |= 0x40;//使其工作在1T模式下
    TH1 = 0xF7;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定时器0 定时时间:10ms
 TH0 = 0x0FF;
    TL0 = 0x0F6;
    EA = 1;
    ET0 = 1;
    TR0 = 1;
 //初始化输入输出的io
 P0M0 = 0xff;
 P0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ff;
}

/*
函数功能:延时时间为10ms
*/
void delay_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void)
{
 uchar i,flag=0;
// jishu_flag = 0;
 InitUART();
 out_upper = 1;//此时汽缸向上动作
 out_lower = 1;
 Upper_limit_flag = 0;   //  光幕传感器
 Lower_limit_flag = 0;     //到位开关
 button_flag = 0; //按钮S1
 button1_flag = 0; //按钮S2
 while(1)
 {
//  if(sUART0_Info.sRX.ucFlag == 1)
//  {
//   sUART0_Info.sRX.ucFlag = 0;
//    out_upper = 1;//此时汽缸向上动作
//    out_lower = 1;
//   for(i = 0;i<sUART0_Info.sRX.ucLength;i++)
//   {
//    sUART0_Info.sRX.ucBuffer = 0;
//   }
//  }

  if(Upper_limit_flag == 1)  //光幕传感器
  {
      Upper_limit_flag = 0;
      out_upper = 1;//此时汽缸向上动作
      out_lower = 1;
      flag = 0;

  }
  if((Lower_limit_flag == 1)&&(flag == 0)) //限位开关和光幕传感器做逻辑与运算
  {
   Lower_limit_flag = 0;     //限位开关为低电位
    flag = 1;
   out_upper = 1;//此时汽缸向下动作
   out_lower = 0;
   sendonebyte();
  }
  if(button_flag == 1)&&(button1_flag == 1)    //按钮按下
  {
     button_flag = 0;
     out_upper = 0;//此时汽缸向下动作
     out_lower = 1;
  }
//  if((input==0)&&(jishu_flag == 0))
//  {
//   delay_10ms();
//   if((input==0)&&(jishu_flag == 0))
//   {
//    output = 0;//把汽缸合上
//    jishu_flag = 1;
//    overtime = 0;
//    while((input_test_qg==1)&&(overtime++ < Delaybeemp-1))
//    {
//
//     for(i = 0;i< 100;i++)
//     {
//      delay_10ms();
//     }
//    }
//     if(overtime>=Delaybeemp-1)
//     {
//      Buzzer = 0;
//     }
//     else if(input==0)
//     {
//      sendonebyte();
//     }
//   }
//  }
//  if(button_flag == 1)
//  {
//   button_flag = 0;
//   Buzzer = 1;
//   output = 1;
//  // jishu_flag = 0;
//  }
//  if(input==1)
//  {
//   delay_10ms();
//   if(input==1)
//   {
//    jishu_flag = 0;
//    Buzzer = 1;
//   }
//  }
 }
}

void ISR_UART0(void)interrupt 4
{

     INT8U ucTemp;// 暂存变量
    // 接收
    if (RI){
        // ---------------------------------------------
        // 启动接收
        RI = 0;
        ucTemp = SBUF;
        // 判断数据
        switch (sUART0_Info.sRX.ucIndex)
  {
            case 0:// "Z"
                if (ucTemp == 'Z')
    {
                    // "Z"
                    sUART0_Info.sRX.ucBuffer[sUART0_Info.sRX.ucIndex ++] = ucTemp;
                }
                else
    {
                    // 无效数据
                    sUART0_Info.sRX.ucIndex = 0;
                }
                break;
            case 1:// "U"
                if (ucTemp == 'U')
    {

                    sUART0_Info.sRX.ucBuffer[sUART0_Info.sRX.ucIndex ++] = ucTemp;
                }
                else
    {
                    // 无效数据
                    sUART0_Info.sRX.ucIndex = 0;
                }
                break;
            case 2:// "Z"
                if (ucTemp == 'Z')
    {
                    // "Z"
                    sUART0_Info.sRX.ucBuffer[sUART0_Info.sRX.ucIndex ++] = ucTemp;
                }
                else
    {
                    // 无效数据
                    sUART0_Info.sRX.ucIndex = 0;
                }
                break;
            default:// 通信数据
                // 接收通信数据,
                sUART0_Info.sRX.ucBuffer[sUART0_Info.sRX.ucIndex ++] = ucTemp;
                // 接收通信数据,判断回车键
                if(((ucTemp == '\r')||((ucTemp == '\n')))&&(sUART0_Info.sRX.ucIndex >= 3))
    {
                 sUART0_Info.sRX.ucLength = sUART0_Info.sRX.ucIndex;
     sUART0_Info.sRX.ucIndex = 0; //接收完,清零索引
     sUART0_Info.sRX.ucFlag = 1;
                }
                else
    {
                }
                break;
        }
        // ---------------------------------------------
    }

    // ---------------------------------------------
    if (TI){
        // ---------------------------------------------
        TI = 0;
        // ---------------------------------------------
        if (sUART0_Info.sTX.ucIndex < sUART0_Info.sTX.ucLength)
  {
            SBUF = sUART0_Info.sTX.ucBuffer[sUART0_Info.sTX.ucIndex ++];
        }
        else
  {
            sUART0_Info.sTX.ucIndex = 0;
            sUART0_Info.sTX.ucLength = 0;
        }
        // ---------------------------------------------
    }
    // ---------------------------------------------
}

//10 ms扫描按键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 清除标志
    TF0 = 0;
    TR0 = 0;
    TH0 = 0x0FF;
    TL0 = 0x0F6;
 TR0 = 1;
 if((button == 0)||(Upper_limit == 0)||(Lower_limit == 0)) //按钮、光幕传感器、到位开关存在逻辑或的关系
 {
  delay -- ; //延时消抖
  if(!delay)
  {
   delay =  Delaytime;
   if(button == 0)
   {
    button_flag =1;
   }
   else if(Upper_limit == 0)
   {
    Upper_limit_flag = 1;
   }
   else if(Lower_limit == 0)
   {
     Lower_limit_flag = 1;
   }
  }
 }

    //add your code here!
}

void sendonebyte(void)
{
  sUART0_Info.sTX.ucBuffer[0] = 'Z';
  sUART0_Info.sTX.ucBuffer[1] = 'f';
  sUART0_Info.sTX.ucBuffer[2] = 'Z';
  sUART0_Info.sTX.ucBuffer[3] = '\r';
  sUART0_Info.sTX.ucIndex = 0;
     sUART0_Info.sTX.ucLength = 4;
  SBUF = sUART0_Info.sTX.ucBuffer[sUART0_Info.sTX.ucIndex ++];
}

网友M:
各位大神  恩整明白点吗  让你们给整晕了  这这这........................................

网友I:
以下是引用ccdres在2008-9-21 15:15:58的发言:
如果(A)=#data,那是CY的值是1

那你就真的错了!相等时(和大于是一样),不产生借位,所以C=0,其实在KEIL里面一试便知。

这个比较语句实际上对进位标志的影响,和减法一样。

网友I:
以下是引用lfb77在2012-5-13 21:44:17的发言:

判断A的值与#DATA的关系,,没必要管cy,

如:MOV R0=#20;

     MOV A,R0;

CJNE A,#20,QQ;

这里A=#DATA,就是20,可以了吧,C  ??管什么????

但是如果想根据是大于、小于、或等于来决定跳转位置时呢?而不简单的是否相等。

比如:

      CJNE A,#20,$+3       ;比较语句本身不跳转,只会对进位标志CY产生影响 A>=20时,CY=0,A<20时,CY=1

      JC    QQ                     ;根据上面的语句,产生的CY的结果,决定跳转与否。

      ....

      ....

      ....

QQ:

      ......

      ......

当然,也可以有3个分支(大于、小于、等于)去处:相等时顺序执行;不相等时,转到“QQ:”处,在“QQ:”处再根据CY值(大于或小于)确定方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6-27 19:31:40编辑过]

网友N(2013-03-22):
看书不仔细,A=#DATE,CY为0.

网友O(2013-06-28):
不是跳转吗???

网友P(2014-01-11):
中人在255以下,就不用管CY

网友Q(2014-05-16):
应该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