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驱动74ls244的作用

楼主(2008-09-24):
如题,74ls244接单片机的P0口作用是什么,是缓冲作用和功率驱动吗?请稍详细点解答,谢谢!

网友A:
简单地说,74LS244可以看做一个8路的驱动模块,能够提高51单片机的口线负载能力,特别是P0口,另外还可以对外部的毛刺进行平滑。 标准51单片机的电流都不怎么大,因此通常采用244或类似的芯片进行驱动能力的扩展。具体的电流值看看其Datasheet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