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的外部器件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8-09-25):
DCH,和DDH是 根据引脚算出来的

网友A:
根据地址总线的引脚计算得出的
如果扩展多片外部存储芯片,就根据片选芯片和地址总线一块计算得出

网友B(2021-01-04):
关键是看你的ADC0809的片选(片选CS是低电平有效)接在8051的哪个脚,我假设你把CS接在8051的P0.0脚,那么shuADC0909的地址就是1111111111111110,假设你把CS接在P2.0脚,那么ADC0909的地址就是1111111011111111。8051单片机由P2和P0口组成16位地址,你把CS接在哪个脚,相应的那位为0就是ADC0809的地址。但这不是唯一的,假设你把CS接在P0.0脚,只要这个脚为低电平,都算是ADC0809的地址,即XXXXXXXXXXXXXXX0(X为1或者0)都算是ADC0809的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