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p下载线识别不到单片机

楼主(2008-09-25):
自己做了个isp下载线,用的74ls244按isplay里面的那个原理图做的,怎么都检测不到,
后来看了下AT89S51的详细介绍把RST直接接Vcc结果情况这样。
刚上电第一次还能检测到后面就不行了写操作和检测都出错。
怎么解决呢?

读特征ID=1E,51,06
检测到器件:AT89S51   FLASH ROM:4096字节   EEPROM:0字节
读特征ID=00,00,00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00,00,00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15,15,15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2A,2A,2A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54,54,54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A8,A8,A8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51,51,51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A2,A2,A2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45,45,45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8A,8A,8A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15,15,15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2A,2A,2A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54,54,54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A8,A8,A8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51,51,51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A2,A2,A2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45,45,45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8A,8A,00
没检测到器件!
读特征ID=00,00,00

网友A:
能把图什么的都发上来么
或发到604922959@qq.com

网友B:
兄弟啊,按原理图一般不会有事,自己焊接的一般会存在稳定性问题,注意线要尽可能短,还有就是你要在ISP烧录软件中手动配置一下文本格式的配置文件。按实际接线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