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 bit,rel怎样用

楼主(2008-09-30):
我想判断P1.2是否是高电平,如是,就转到标号为ON的地方去;如是低电平就不管了,我写了jb p1.2,ON;  但在汇编时老是显示语句错误。请教各位是为什么?

网友A:
把你程序贴出来 我帮你看看

网友B:
rel是有个范围的-128到+127,估计出错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C(2009-01-01):
3楼的说的有道理!
程序贴出来才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