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实验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最近我在进行AT89S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实验时遇到一个问题,向片子里烧完程序后通电无任何反应。我用的是买来的开发板,电路不会有问题我当时检查过了,片子也没问题,可就是没反应。但我用软件仿真时和本身程序应该执行的是一致的。程序是从好多教材上找的一个相同的。

网友A:
教材上的不一定正确不要乱抄

楼主:
当然我也不是忙目的相信他们的程序,那个程序是很多教材上都有的,我自己也分析过,没有问题 就是先进行TMOD TCON的设置,然后进行其它程序设计,接着是中断处理程序,就这样一个程序

网友A:
你烧写的时候有问题吗?

楼主:
我用的是USB口烧写的,我想是不是用这个烧的时候会丢失数据,但我用它烧其它我用的数据没有这样的问题,包括LCD1602

网友A:
你还是先去仿真一下

楼主:
奥,行我再试试,谢谢啊

网友B(2009-06-08):
哥们,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C:
进行AT89S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实验!
你怎么在开发板上用硬件体现出来?
流水灯延时程序中、555计数?

网友D(2014-05-04):
我也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