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写一个c51开关程序

楼主(2008-10-13):
大家帮帮我~~写一个C程序问题:1、开关SD1和开关SD2,当按下SD1,在2秒内SD2按下则计数器加1,在2秒内未按下SD2,则清除SD1。 2、当按下SD2,然后在2秒内按下SD1则计数器减1,在2秒内未按下SD1,则清除SD2.

网友A:
按 SD1 然后中断1定时2秒,定时的时候判断SD2是否按下,若按下则关闭中断1开启中断2定时两秒,这这个定时里面判断SD1是否按下,按下重新给中断1赋值开中断1,

楼主:
恩,我试试 谢谢你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