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的IO口可以短时间接地吗?

楼主(2008-10-18):
 各位大哥,小弟用S52芯片的其中两个IO口做为开关检测,即按键按下就与地短接(初始化为1),MCU检测到这两个端口为低,就认为按键按下,不知道IO口接地是否会对芯片造成损坏(因为输出电流过大),我不知它IO的上拉电阻是多大,我是否有必要串接一个小电阻(阻值多大合适?IO做为输出内阻应该会很小,会不会导致因外部电阻分压而使得低电平不够低?),请高手指教小弟,谢谢!

楼主:
刚开始工作不久,没有经验,总问些比较幼稚的话题,请各位大哥不要见怪。

网友A:
上拉为20K可以长时间接地,回去看书 看端口~

网友B(2021-12-18):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工作不久,没有经验,总问些比较幼稚的话题,请各位大哥不要见怪。

可以的

网友C:
10K上拉可以安全工作,且10K是标准上拉

网友D:
我看过一编文章讲过这问题,好像说一两IO就行,多了不行,STC上就说过单片机上有个总电流参数,你要是全短路是不行的

网友D:
我还试过在单片机上直接挂个LED二级管的,也没出过问是,挂一个哦!挂多了我不保证行

网友E:
可以吧,不加上拉也可以,本来就是弱输出,如果是灌电流输入就要加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