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系列在线下载程序需要哪几个引脚?

楼主(2008-10-22):
     各位大哥,51系列在线下载程序需要哪几个引脚?VDD,GND,(MOSI) P1.5?(MISO) P1.6?(SCK) P1.7,EA/VPP(电压该是多少,是不是下载的时候不能再与VDD接在一起?),ALE/PROG,这几个脚我都接了,可是仿真器就是提示IC连接错误,

    我是这样做的,由于板子上是贴片的AT89S52,我手头上刚好没有贴片的转接座子,于是我就把以上的那些脚飞线飞到仿真器的对应引脚上,可是不行,各位大哥,能否指点小弟,到底该需要接那些脚呢。

网友A:
4根就够了,(MOSI) P1.5、(MISO) P1.6、(SCK) P1.7、RST
上面用的是并口串行烧录线所要接的引脚,但烧录时所要满足的条件都具备啦吗?仔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