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键多功能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2008-10-22):
     我是刚刚接触51的学生~~
    我在做实验:一个按键控制多种亮法的花式灯
         就是按键 按一下 要求变一种不同的亮法。。但是发现个问题,就是在第一次按键按下后 程序进行中的时候 按键就失灵了。要灯到第一种亮法的程序结束后按键才可以按。。
  求高手帮忙,能不能随时按键,只要按键按下就有变化。。
  谢谢,希望有程序给我参考。。感激不进。。

网友A:
一按键多功能的程序www.51hei.com主站上有好几个呢 你去搜索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23 10:28:11编辑过]

网友B(2009-04-06):
用外部中断1就行了低电平进入中断
T0=0;
EA=1;

unsigned int i=0;

void int0() intterupt 0
{
 if(i==0)
{

i++;
}
if(i==1)
{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