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1中机器周期与指令周期的区别

楼主(2008-10-22):
      请教单片机中机器周期与指令周期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震荡器的震荡脉冲经2分频成为内部时钟信号,其周期称为时钟周期,6个时钟周期构成一个机器周期.
而指令周期是CPU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它以机器周期为单位
51系列的弹片几除了乘除指令为4周期指令外,其他的都是单指令和双指令周期
举个例子:假如晶振的震荡频率为12MHz,其时钟周期为1/6微妙,机器周期为1微妙,单周期指令的指令周期为1微妙,双指令周期为2微妙。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 不错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