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

楼主(2008-10-29):
请问各位单片机的前辈们…

怎么自己制作一个PCB板呢?大家有没有自己做过呢?

各位前辈能告诉我整个过程,每一步,每个细节吗?还有,我要制作,应该要买什么东西呢?谢谢大家…

PS:第一步应该是先用PROTEL DXP设计电路布线吧…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PCB板是怎么做的吗?

各位高手…指点下下啊…

网友A:
制作PCB板要有专门的机器,你画好了PCB图后,可以找专门做PCB的工厂订做
要想自己做PCB板似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没搞错吧 自己做太难了

网友C:
把板画好,拿给厂家订做,条件不允许,而且是做小实验,电路简单的话,就拿碳比画好,腐蚀 钻孔

网友D:
可以做的   准备几样东西就可以了:
1、稀盐酸 + 双氧水(或者氯化铁 + 双氧水),双氧水做催化剂------------》腐板用
2、电路板(有铜镀层)
3、钻孔机(淘宝上20~30有便宜的)
4、电熨斗
5、热转印纸(一般超市都有,一卷大概10元)

腐板程序:
1、将pcb板打印到热转印纸上
2、将热转印纸紧贴电路板,胶带贴好
3、用电熨斗反复朝一个方向紧压10分钟
4、取下热转印纸,此时电路板上已有pcb图
5、将电路板放于10%稀盐酸 + %10双氧水中腐蚀,等到镀铜被腐蚀即可清洗拿出

网友D:
有了这几样东西  腐板其实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