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这样工作工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2008-10-29):
有没有,有经验的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系统这样工作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没有看见你的问题呀???

网友B(2009-01-02):
是一块原来的STC89S2051开发板;我进行改造来写STC89S52RC,可是改了后任何一片插上去上面的I/Q指示灯都有要亮,还有从232进去的通讯串码和它建立不了联接,不能进行写码。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C(2011-01-14):
STC51 不是使用 ISP 下载代码吗?

就是什么工具都没有,仅仅依靠通过 232 下载接口就可以下载啊!-----你可能改造时把引脚对错了!

要保证 232 通信引脚没有错! 晶体引脚没有错! 要有振荡器频率才可以下载的.

请一一核对清楚.---什么 STC 都可以.---不用理会其它无关引脚.

注意:部分芯片需要 P10=P11=0 才可以下载!部分可能需要上电重置引脚起作用----取决于你上一次操作或新芯片默认方式.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