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省内存空间

楼主(2008-11-06):
请教大虾,有没有计算过那种编程更占用存储空间的.....?!?!?

网友A:
汇编啊!你牛逼可以用机器码啊!呵呵

网友B(2010-01-27):
汇编写的程序可以算出大小 还有运行时间

网友C(2011-01-14):
常用单片机内部存储空间通常有:(除去仿真器等使用的)

1.程序空间( ROM ):存放运行程序的地方.(掉电不会丢失数据.)

2.交换数据的 RAM ,通常这个叫内存.(掉电会丢失数据.)

3.EEROM 空间(越来越多的单片机已经具有这种空间),用来储存用户设置数据或可修改程序运行参数的的地方.(掉电不会丢失数据.)

通常,只有在选择项目芯片时考虑 ROM 空间的大小,以及在程序过大,空间溢出时会考虑空间问题.---不过,许多单片机具有不同空间但是向上向下兼容的特色,空间不够就往上更换一个空间更大的.-----专业开发人员往往会以一个空间很大的芯片做程序测试,例如  MPC516 ,STC12C5A60 等.完成任务后再最后决定使用具体型号.-----51 这个特色非常好的.

RAM 空间则不存在节省问题,能够使用你就尽量使用它,不用白不用!因为通过 RAM 访问往往要比节省 RAM 的方法获得更加高效率的程序运行.(却不会缩短程序长度).-----因为不用倒来倒去.

------不知道你说的节省哪一种空间?------犯不上去理会这种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D(2011-03-06):
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