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显示和按键判定求助

楼主(2008-11-18):
C语言做显示求助

f1: printf(freq,16);
      delay(1000);
      if(P2_0==0)
      {
         delay(50);
        if(P2_0==0)
         goto has1;
      }

      printf(      ,16);
      delay(1000);
      if(P2_0==0)
      {
         delay(50);
        if(P2_0==0)
         goto has1;
      }
       goto f1;
意思是当按键没有按下是闪烁显示freq的值,但是按键如果在延时delay时按下则需要等待延时过后才能做出反应,要按住等待延时。。。。很郁闷,想让他在按键判定后马上跳转怎么做
主旨就是在延时1000里出现按键变化怎么搞定!!!

网友A:
你最好用中断程序,这样可以避免等待delay(1000)了。还有你最好不要直接用P2脚来测按键。让它等于一个变量。

楼主:
goto 只要注意点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