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液晶显示

楼主(2008-11-19):
我做液晶显示的板子发现
上电后 判断液晶显示是否繁忙的脚
总是高电平,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大虾帮忙

网友A(2009-08-01):
硬件没有这样一个脚可以测量的啊?
软件仿真啊?你就只好手工点击了。

网友B(2009-03-07):
普通时序:
CHUCK_BF:
BF1:SETB RW
CLR RS
SETB E
NOP
JB BF,BF1
CLR E
RET

网友C(2009-01-01):
把图和程序发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