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做的8*8点阵LED字符显示器,为什么不能实现第三个功能,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19):
 资料在附件里出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2011-01-14):
你文件内容如下:

例3 8*8点阵LED字符显示器

说明:

能显示“电子设计”四个文字,显示方式由K1-K2选择,K1为逐字显示,K2为向上滚动显示,K3为向左滚动显示。采用AT89C52单片机,12MHZ晶振,8*8共阳LED显示器。

四个显示字符数据表在50H6FH单元内,字符用8*8点阵,R430H)用于控制显示静止字的时间,R531H)静止字显示跳转地址步距,B内放显示首址

你提出的问题:

我刚做的8*8点阵LED字符显示器,为什么不能实现第三个功能,-----应该是 K3为向左滚动显示 吧?

你没有说明不能实现的现象.原则是是可以实现的.

是否显示顺序不对?向上与向下滚动,显示代码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不能是同一个顺序.

静态显示与向上滚动可以认为是同样调用显示数据.---向下就不同了.得反过来.原来最后一行数据现在要变成开头一行...开头二行...一直下去.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