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出范围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9):
跳转出范围怎么回事?

网友A(2009-06-13):
你没有设置单片机的类型啊

网友B: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你程序本身有错误

网友C(2010-01-27):
写程序用调用子模块的形式就不会出现这样 的问题了

网友D(2011-01-14):
跳转出范围怎么回事?--------只有一个回答:程序有问题!

建议:

屏蔽一些有怀疑的子程序,逐步运行,能够较快找到有问题的地方.

特别注意条件判断控制转移的地方,有没有逻辑错误----还有有没有用错指令?

虽然,你写程序认为没有错,但是,可能有条件遗漏或者组合条件遗漏等没有考虑到.

例如:

有 2 个按键,你安排得很好的程序,按动哪一个就会有对应的响应.....但是,可能你没有考虑,使用者 2 个一起按下怎么办? --------因此,编写程序前要周密一些考虑.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