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定时电阻

楼主(2008-11-24):
请问什么叫定时电阻???

网友A(2019-05-24):
在需要有时钟信号的电路中,负责振荡电路中确定时钟信号频率的电阻叫定时电阻

网友B:
这种说法很不常见。有些芯片有延时定时回路电阻,此电阻确定定时器的时间,大部分与C有关,即t=RC。对于单片机一般是内部RC振荡器的R。

网友C:
就是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来控制时间,调节电阻的大小,就可以控制充电时间的长短,这个电阻就叫定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