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8的疑惑,如何算出0x01=0x5E的?

楼主(2008-11-25):
请问哪位老大能详细描述下 原码 0x01 如何以CRC8,标准多项式 X8+X5+X4+1 手工计算,算出CRC码 0x5E 的?

网友A(2016-04-07):
循环冗余校验(CRC)算法入门引导:http://www.51hei.com/bbs/dpj-47737-1.html
最通俗的CRC校验原理剖析:http://www.51hei.com/bbs/dpj-47736-1.html
CRC8校验分析:http://www.51hei.com/bbs/dpj-47738-1.html

网友B(2018-11-05):
这个校验方法是属于CRC-8/MAXIM,多项式就是提到的X8+X5+X4+1(简记31),CRC初值为0x00。其步骤如下所述:
1)初值CRC=0x00
2)CRC与待验数据异或并判断最低位真假,若是真则执行第3步,若是假执行第4步
3)CRC与0x18异或再右移一位再与0x80按位或运算,执行第5步
4)CRC右移一位,执行第5步
5)待验数据右移一位,执行第6步
6)判断第5步是否已经执行8次,若8次,本次计算结束,若没够8次,执行第2步

这个步骤是对一个字节的校验。下面给出C的代码,可对一串数据进行校验。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函数名称:get_crc
说    明:对数据帧进行CRC-8MAXIM校验,多项式31(简记)
入    口:待校验数据字节地址msg,待校验数据个数msg_length
出    口:无
返    回:1个字节的CRC结果
*/
unsigned char get_crc(unsigned char *msg,unsigned char msg_length)
{
    unsigned char crc=0;//初值
    unsigned char data;//临时数据变量
    while (msg_length--)//待校验数据数量
    {
        data = *msg++;//更新需要检验的数据
        for (unsigned char i = 0;i < 8;i++)//一字节数据逐位校验
        {
            if((crc^(data))&0x01)
            {
                crc ^= 0x18;
                crc >>= 1;
                crc |= 0x80;
            }
            else
            {
                crc >>= 1;
            }
            data >>= 1;
        }
    }
    return crc;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crc = 0x01;
    crc = get_crc(&crc,1);
    printf("0x%02x\n",crc);//对0x01CRC8校验,结果为0x5e
    system("pause");
    return 0;
}
手动演算的你按照步骤来,不会有错的。有错也是你不够细心和没有耐心。祝你好运气!

网友C(2022-04-23):
输入的数据要反转,计算出的结果也要反转,多项式:X8+X5+X4+1中的X8只是表达时更简洁隐藏了,但不等于这一位不要。所有模式的多项式这一位都隐藏了,计算时一定要加上。

网友D(2023-07-24):
引用 网友B:
这个校验方法是属于CRC-8/MAXIM,多项式就是提到的X8+X5+X4+1(简记31),CRC初值为0x00。其步骤如下所述: ...

感谢大佬的无私奉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校验方法是属于CRC-8/MAXIM,多项式就是提到的X8+X5+X4+1(简记31),CRC初值为0x00。其步骤如下所述: ...

一直搞不明白crc效验原理,看了这个代码才明白,原来是统计数据中1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