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x4键盘扫描程序和键盘编码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1-29):
这里有两段程序有关键盘扫描的,其中一段是正确的:针对4x4键盘的,其中P1口的P1.0-P1.3做行线,P1.4-P1.7做列线,16个按键输出0
-F。另一段就是我修改后出问题的程序,修改的目的是将该4x4键盘拓展为5x4键盘,增加P3.0口为行线的第一行,P1.0-P1.3为第二至第五行,
P1.4-P1.7做列线,前16个按键输出0-F,最后一行做其他功能键(在其他程序段中定义功能)。
键盘本来应是按相应的按键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字型: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G H I J
   结果现在的现象是:现在只有第一列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但显示的是最后一列的数,即第一列本应显示0 4 8 C G但却显示3 7 B F J,而
其余三列按下无反应,不显示。
另外,程序中按键编码是这样编出的:4x4键盘中,若“0”键按下,则P1.7-P1.0依次为1110 1110,所以“0”键编码为EE;5x4键盘中,“0”
我相应的编码成P1.7-P3.0依次为1110 11110,即“0”键编码为1DE,不知道这样的编码是不是也有问题。
另外,我使用的是MC14489显示驱动电路,所以不用进行字型(0-F)的编码。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麻烦各位了!谢谢

正确的4*4键盘扫描程序
code uchar keytab[16] =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
                         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          0xB7,0x77};            //键编码,0-F

uchar kbscan(void);

uchar kbscan(void) {
    uchar sccode,recode;
 P1 = 0xf0;              //P1.0-P1.3发全0,P1.4-P1.7输入
 if((P1&0xf0)!= 0xf0) {    //如P1口高4位不全为1,有键按下
     delay(20000);                    //延时去抖动
      if((P1&0xf0)!=0xf0) {             //重读输入值
                 sccode = 0xfe;               //最低位置0
         while((sccode&0x10)!=0) {    //不到最后一行循环
                 P1 = sccode;                //P1口输出扫描码
          if((P1&0xf0)!= 0xf0) {    //如P1.4-P1.7不全为1,该行有键按下
     recode = P1&0xf0;
     sccode = sccode & 0x0f;    //保留P1口高4位输入值,低4位变为全1,作为列值
    return(sccode+recode);    //行码+列码=键编码,返回主程序
   } else {
       sccode = (sccode<<1)|0x01;  //如该行无键按下,查下一行,行扫描值左移一位
      delay(100);
   }
        }
     }
 }
 return(0);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修改后出错的5*4键盘扫描程序
code uint keytab[20] = {0x1DE,0x1BE,0x17E,0x0FE,0x1DD,0x1BD,0x17D,                       0x0FD,0x1DB,0x1BB,0x17B,0x0FB,0x1D7,0x1B7,
 0x177,0x0F7,0x1CF,0x1AF,0x16F,0x0EF};

uint kbscan(void);
uint kbscan(void) {
    uint sccode,recode;
 P1 = 0xf0;
 P3_0 = 0;
 if((P1&0xf0)!= 0xf0) {
     delay(20000);
  if((P1&0xf0)!=0xf0) {
      sccode = 0x1fe;
   while((sccode&0x020)!=0) {
       P1 = sccode/2;
    if((P1&0xf0)!= 0xf0) {
        recode = P1&0xf0;
        sccode = sccode & 0x01f;
        return(sccode+recode);
    } else {
       sccode = (sccode<<1)|0x01;
     delay(100);
    }
   }
  }
 }
 retur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