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板遇到点小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02):
学习板遇到点小问题,高手请进!!!!
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能用串口下载吗?
如果不能怎么办啊???
我的笔记本没有并口!!!

网友A:
at89s52单片机是可以用串口下的,,我以前做过这样的程序和电路

网友A:
只要了解了下载协议 其实是可以从底层操作 直接来操作串口实现下载

网友B:
买个转换头

网友C(2009-06-10):
你好!
请问at889s51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不用监控芯片吗?
如果可以麻烦发点资料学习学习,邮箱tiankuikui@163.com
谢谢

网友D(2013-04-30):
有时候可以,试二三十次可能成功一次,用自动下载器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