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一下,解释下程序中的定时问题

楼主(2008-12-09):
1。下面的time>50,time>25,times>1200是什么定时条件,定时的多少?(频率为:11.0592hz)
BYTE time;
WORD times=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TH0=0XA4;
    TL0=0;
    time++;
 if(time>50)
 {
 show_f=0;
 time=0;
 }
 else if(time>25)
 {
  show_f=1;
  times++;
  if(times>1200)
  {
   err_rs=1;
  }
 }
2.数码管显示问:用到的值0x01,0x450x6e0x110x750x20(共阳极三位显示)

先谢各位帮忙了

网友A:
还是多看书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