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单片机I/O口扩展东东

楼主(2008-12-17):
我现在用着开发板,想用这个开发板控制风扇转动,开发板上本身,不带有风扇。我要外接这个风扇,或是做一个控制风扇的板子与原开发板连接(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应该连接在开发板上的什么部位啊?比如说有I/O口,我是用电线连接风扇和I/O口,还是怎么弄啊,都开疯掉了……帮帮我吧

网友A:
没时间说得很详细,用个IO口接个电阻R,再并上个电容C,C的一端接地,一端接3极管(NPN)的B极,3极管的E极接地,C极接电源和风扇,说白了就是组成个PWM,通过调整定时器的定时初值,通过定时中断输出PWM信号控制风扇转速。要是不知道PWM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