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程序汇编出错,谁帮我看看啊

楼主(2008-12-21):
ORG 0H;程序从0地址开始
LJMP START;跳过中断向量
ORG 03H;INT0中断向量
LJMP INT0;执行INT0中断子程序

START:MOV IE,#10000001B;打开总开关与EX0分路开关
MOV SP,#30H;设定堆栈地址
SETB IT0;采用负缘触发
MOV A,#0;将ACC设定为0B
LOOP:MOV P1,A;输出到P1
LCALL DEL;调用延迟子程序
CPL A;取反A
LJMP LOOP;跳至LOOP形成循环

;INT0中断子程序开始
INT0:PUSH PSW;将PSW存入堆栈
PUSH ACC;将ACC存入堆栈
SETB RS0;切换到RB1

;第一层循环开始
MOV R0,#3;设定三次循环
L1:MOV A,#7FH;单灯右移初始值
MOV R1,#8;设定八次右移
L2:MOV P1,A;输出到LED
LCALL DEL;调用延迟子程序
RR A;将A左移
DJNZ R1,L2;跳到L2形成循环
DJNZ R0,L1;跳到L1形成循环
POP ACC;取回ACC内容
POP PSW;取回PSW内容
RETI;返回主程序

;0.1秒子程序
DEL:MOV R7,#200
D1: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D1
RET;子程序结束
END
程序解释:
这是一个外部中断INT0程序实验,主程序完成8灯闪烁功能,中断子 程序完成三圈单灯右移功能,采用89C4051单片机编程,但将该程序汇编后出现以下提示,但不知错在哪里,请指导,谢谢!~

能从该提示中看出错在什么地方吗?如果能,请告知方法,因为在汇编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提示,苦于看不懂提示,只能慢慢查找程序有无错误,但如果看不出错误在哪,就不能实现程序汇编。
如果从这个提示中看不出错在哪里,那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提示程序出错,并标出错在哪行哪个代码上,如果有,请给个地址我下载,多谢!

汇编后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中断实验1.obj"
TO "中断实验1"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中断实验1.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2009-03-14):
应该是找不到文件吧:中断实验1.obj

是不是环境中的路径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