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双机通讯

楼主(2008-12-28):
最近在做课程设计,是有关232双机通讯的,要求一个板子的按键控制另一个板子的灯亮,可以实现相互控制,各位单片机高手能不能指教下啊

网友A:
请教下,双机通信需要232吗?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 16:29:30编辑过]

网友B:
可以不需要232,只需要将两机的RXD和TXD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5-06):
我做的需要5V转换成3.3V的电源电压,用哪种降压芯片比较好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