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8-12-31):
1分的延时程序怎么写出
1秒的延时程序怎么写出
1小时的延时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拿来问 真是的

楼主:
我不会吗,在说我是刚刚开始学的,这个程序有没什么是关键的

网友B:
用delay() 或者精确点的就用定时器

网友C(2009-05-07):
;1秒延时子程序

  0120  7D0A      18         DL:   MOV R5,#10

  0122  7E7D      19         DL0:  MOV R6,#125

  0124  7FC8       20       DL1:   MOV R7,#200

  0126  DFFE       21        DL2:   DJNZ   R7,DL2

  0128  22          22       RET

;1分钟延时子程序

  0129  120120     23       LOOPM: LCALL  DL

  012C  DBFB       24       DJNZ   R3,LOOPM

  012E  22          25       RET

26       END

27

;1小时延时子程序

  012F  7B96      28        DLH:      MOV R3,#150

  0131  120127    29      LOOPM:  LCALL  DLM

  0134  DBFB      30        DJNZ    R3,LOOPM

  0136  22         31       RET

网友D:
delay: mov r4,#20
d2:    mov r5,#20
d1:    mov r6,#248
         djnz r6,$
        djnz  r5,d1
       djnz r4,d2
    ret
上面是200ms的延时,中间是10ms的延时,要改变只需改mov r4,#20即可,当然这是对一般而言,具体的具体分析,不过一般的延时不会太长,
依照上面的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以上是我的看法,希望对你有帮助1

网友E:
c 语言延时程序,频率取12MZ,叵频率取11.0592MHZ,J取110.
delayxms(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i,j;
for(i=0;i<count;i++);
for(j=0;;j<110;j++);
}

网友F(2009-07-03):
这个延时程序,需要用晶振来分析,然后去计算。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专门讲过的。

网友G:
可以用定时器来控制

网友H:
用定时器和中断系统来控制

网友I:
delay()
{
   for(i=0;i<125;i++);
}//一毫秒延时
呵呵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