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膜电阻的耐压

楼主(2009-01-02):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在我用的电路中一个金属膜电阻标称耐压为250V,可在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可能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温度影响了它的参数,我想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方法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够比较准确测出它的耐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还要看看负载功率

网友B(2009-08-01):
电阻没有耐压这么一说。因为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流过电阻的电流和自身的阻值的乘积。但是电阻有一个功率的参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