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遇到了一个问题,怪现象

楼主(2009-01-04):
我用AT89C2051做编程,可是我用KEILC编译后的十六进制执行码有6K,怎么烧写进去了,还是能正常运行?
那它是存在哪里的?
要更好,应怎么改进,是换芯片扩大容量吗?有没有必要换芯片

网友A:
2051就2Kflashrom怎么够放6K啊;那个6k不是代表代码就是6k;你用keil看code就知道代码多少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11 17:55:55编辑过]

网友B(2009-04-19):
6K的代码....
不知道楼主写了多久?
我还写过那么大的控制程序
所以不好说

网友C(2009-05-28):
6K只是编译后的HEX文件的在计算机中的存储大小吧,其代码应该没有那么多,而其楼上的说的不对,51是4K的ROM大小而不是2K,一般是51的1*4K,52的2*4K,就是ROM的大小了,所以51 的rom应该是4K的。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2010-04-25):
可能是数据存储区问题,选用了small模式

网友F(2010-06-16):
楼主好像在问:我要怎么样才能上月球?

网友G:
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H(2010-08-29):
代码6k,考虑扩展问题,用52以上系列吧

网友I(2011-01-12):
程序编译后,有一行字符提示的:

例如:

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13223

 code=13223  就是长度!

你选择器件是不是 2051 ?

程序长度有没有超过?

还是编译器的选项不对?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