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C52中断

楼主(2009-01-07):
那位高手帮帮啊,小弟刚学单片机,有个幼稚问题: 比如以2ms时间中断,在这个中断处理的程序中,可以安排调用如20ms,50ms之类的延时子程序吗?如果可以,工作过程是如何的啊.  谢谢啦!

网友A:
中断程序中最好不要有延时,

网友B:
呵呵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QQ讨论群招新: 64620110

网友C:
理论上延时时间不超过初值,延时时间最好要比定时时间少5ms左右

网友C:
2ms定时的话就不能延时了

网友D:
完全可以,应为中断响应后你可以停止定时中断(如果中断不重要的话),处理完程序后再开启中断,然后子程序调用返回。
如果你的中断不允许停止,就必须延时小于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