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keil编译时有错误,不能生产hex文件,我想请教各位

楼主(2009-01-11):
下面是程序清单.当我用keil编译时有错误,不能生产hex文件,我想请教各位程序

错在哪里呢?
题目是这样的,在正常情况下8只led从中间开始向两边点亮,然后熄灭,最后由两边

向中间点亮,且不断循环,当外部中断0产生时,8只led管闪烁8次.
我用keil编译时它提示我出错在中断那里,谁可以告诉我错在哪里了吗?
怎么才可以改正呢?
电路图也有,在下面.
ORG 0000H
AJMP NOMAL
ORG 0003H
AJMP EXT0
ORG 0010
NOMAL:MOV SP,#60H
SETB IT0
SETB EA
SETB EX0
MOV DPTR,#TABLE1
MOV R1,#00H
LOOP1:MOV A,R1
MOVC A,@A+DPTR
CJNE A,#0AAH,DISP1
MOV R1,#00H
MOV DPTR,#TABLE2
LOOP2:MOV A,R1
MOVC A,@A+DPTR
CJNE A,#0AAH,DISP2
MOV R1,#00H
MOV DPTR,#TABLE1
AJMP LOOP1
DISP1:MOV P1,A
INC R1
LCALL DELAY
AJMP LOOP1
DISP2:MOV P1,A
INC R1
LCALL DELAY
AJMP LOOP2
ORG 01OOH
EXT0:PUSH A
MOV R2,#08H
MOV A,#00H
FLASH: MOV P1,A
LCALL DELAY
CPL A
DJNZ R2,FLASH
POP A
RETI
DELAY :MOV R5,#02
D1:MOV R6,#250
D2:MOV R7,#250
D3:NOP
DJNZ R7,D3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1:DB 00H,18H,3CH,7EH,0FFH,0AAH
TABLE2:DB 00H,81H,0C3H,0E7H,0FFH,0AAH
END

网友A(2009-02-28):
当打开文件编好上述程序后另存为的地址要在KEIL软件自身的子目录中,且存的时候要注意思文档名的后缀一定要正确。

网友A:
再有在新建工程时再从保存的目录里面找出来进行编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