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单片机编程学C语言,是不是就不必学汇编语言了

楼主(2009-02-23):
当然是两个都会要好呀,努力

网友A:
对,楼主说的没错,现在很多产品还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B:
两样都学最好,汇编语言没有C语言好学点!

网友C:
C 语言真的有那么好学的吗。。。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一个E文水平不算太高的学者来说汇编语言容易些。倒是一看有些C语言的书就头痛,无从下手。求哪位C高手随便简单指教下。。。谢!

网友D(2009-04-09):
我也感觉c语言不好学.

网友A:
楼上的所言极是

网友E:
我也刚学,开始学的汇编没学懂,后来学c语言倒是觉的要好学些,我英语是超垃圾。
呵呵……正好两者一起学。

网友F(2012-05-07):
学C几乎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必对机器硬件十分懂,实用就行。

网友G:
以下是引用fswhs000在2012-5-7 10:13:39的发言:

学C几乎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必对机器硬件十分懂,实用就行。

难说!

只能说“没有汇编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可以说“没有c语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两种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

网友H:
以下是引用ahshmj在2012-5-8 19:27:13的发言:

难说!

只能说“没有汇编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可以说“没有c语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两种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

能否例举?????谢谢

网友G:
如果你知道这两种语言的关系,你就不会让我列举了。

机器代码——二进制(十六进制是二进制的另一种表示形式)是一切计算机的基础语言,所有的其他高级语言都是再此语言所生成的环境和平台上衍生出来的。但是不管是何等高级的语言,如果不能把它变成机器代码,再先进的计算机也不会理会你的指令。汇编语言是机器码的助记方式,实际上每个指令都是一一对应机器码的。

所以,一个型号的单片机被设计出来,如果是汇编语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试图用其它高级语言再尝试了。

网友I:
学了C语言再学汇编会感觉比较容易,而汇编对C的理解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