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做表决器?

楼主(2009-03-09):
有哪位高手会用C51做表决器

网友A(2009-04-18):
都有啥要求啊?

多少人的表决器啊???

是多数人 显示通过  还是 记录所有表决人的 表决表决答案  还是记录表决同意的人数 不同意  的人数 和弃权的人数

有的甚至连 51 都不用直接用 数字电路就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