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9-03-09):
程序的作用是调用中断一来控制LED灯的闪亮。其中P24接的是开关,当按下开关时,灯亮,再按下,熄灭
 #include<reg52.h>
sbit K1=P2^4;
sbit P10=P1^0;
sbit int0=P3^2;
void main()
{int n;
IT0=0;//选择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为
EX0=1;//外部中断0的允许标志位
EA=1;//总中断打开
int0=1;
while(1)
   {
   if(!K1)
      {for(n=0;n<=1000;n++);
         int0=K1;
        while(!K1);//等待按键的弹出
        for(n=0;n<1000;n++);
       }
   }
}
Ptfo1() interrupt 0
 {int0=1;//因为为电平触发方式,所以当cpu响应中断后,硬件不对IE0清零,所以需要自己清零,即响应中断后让int0的值为1
 P10=~P10;//
 }

问题:当程序中将中断服务函数中的int0=1;这条语句放到主程序while(1)的下面时,按开关键时灯闪亮不稳定,而当把int0=1放到中断函数中时,按开关键,灯亮,再按下,灯灭,很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好久,没想出来!

网友A:
可能是程序运行的时间上有一点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