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51中的interrupt函数到底从哪返回主函数

楼主(2009-03-10):
 哪位高人看看下面程序,interrupt函数到底从哪返回主函数?另外,如果脉宽可调,程序应如何改动?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b,c,d;
/*a为舵机1的脉冲宽度,b为舵机2的脉冲宽度,单位1/1000 ms */
/*c、d为中间变量*/

/*以下定义输出管脚*/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37=P3^7;

/*以下两个函数为定时器中断函数*/

/*定时器1,控制舵机1,输出引脚为P12,可自定义*/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p12=!p12; /*输出取反*/
c=20000-c; /*20000代表20 ms,为一个周期的时间*/
TH0=-(c/256); TL0=-(c%256); /*重新定义计数初值*/
if(c>=500&&c<=2500)c=a;
else c="20000-a"; /*判断脉宽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

/*定时器2,控制舵机2,输出引脚为P13,可自定义*/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p13=!p13;
d=20000-d;
TH1=-(d/256); TL1=-(d%256);
if(d>=500&&d<=2500)d=b;
else d="20000-b";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TMOD=0x11; /*设初值*/
p12=1;
p13=1;
a=1500;
b=1500; /*数值1500即对应1.5ms,为舵机的中间90度的位置*/
c=a;d=b;
TH0=-(a/256); TL0=-(a%256);
TH1=-(b/256); TL1=-(b%256); /*设定定时器初始计数值*/
EA=1;
ET0=1; TR0=1;EX0=1;EX1=1;
ET1=1; TR1=1;
PX0=0;PX1=0;PT1=1;PT0=1;/*设定中断优先级*/
for(;;)
{

网友A:
中断程序执行完毕会自动返回的。在最后给C或D判断完初始值以后就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