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3-15):
我PCB图画好之后,再去PCB厂加工成PCB板,然后再调试,如果出现问题后电路板还怎么改啊

网友A:
把它  拆下来  重新装  一下

网友B(2018-06-09):
电路板做好了还能改?怎么改?加飞线吗?我觉得不能了吧!顶多是把元器件拆下来,重新画完之后再焊上去吧。

网友B:
所以做板之前一般我会先仿真成功在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