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错了 我不会改

楼主(2009-03-15):
这是一个流水灯....调试时 JMP EXT0   JMP EXT1   CALL DELAY   错误!请高手指点

ORG 00H
JMP START
ORG 03H
JMP EXT0
ORG 13H
JMP EXT1
START: MOV IE, #10000101B
MOV IP, #00000100B
MOV TCON, #00000000B
MOV SP, #70H
MOV A, #00
MOV P1, A
MOV A,#00
LOOP: MOV P1, A
CALL DELAY
CPL A
JMP LOOP
EXTO: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0
CLR RS1
MOV R3, #03
LOOP1: MOV A, #0FFH
CLR C
MOV R2, #08H
LOOP2: RL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2
MOV R2, #07
LOOP3: RR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3
DJNZ R3, LOOP1
POP PSW
POP ACC
RETI
ETX1: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CLR RS0
MOV R3, #03
LOOP4: MOV A, #0FCH
MOV R2, #06
LOOP5: RL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5
MOV R2, #06
LOOP6: RR A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6
DJNZ R3, LOOP4
POP PSW
POP ACC
RETI
RELAY: MOV R5, #20
D1: MOV R6, #20
D2: MOV R7, #248
DJNZ R7, $
DJNZ R6, D2
DJNZ R5, D1
RET
END

如何改呢 我是自学的
尝试改 但不知从那下手
情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现在都用C语言了,用汇编的比较少了啊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会碰到这种错误
我简单的提一下
 写程序的风格 问题 不知道LZ 是自学的汇编 还是在大学生 在笑学习的
  我想对你说一句 你写程序很烂  希望你别见气
    做为规范  规范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 它很牛 我们得照着做
    而是就像我们沟通的语言一样 大家都遵守规范了 我们才能更有效的沟通
     LZ 的程序 很乱 放进UV2 首先  一个程序 没有一条备注
      这里我建议刚学写程序 时 就最好学着 给程序加注释 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很简单 不必要
       但是到了后来 你写一个 上千条的汇编 行的程序时 你就会发现 你去吃了饭  陪女朋友去看场 电影 和朋友打打篮球 回来 你连自己写的程序都要花很大的时间去理顺里面的各个跳转 各个框架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但饭是搞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东西 经常赶通宵 加班   思路不能段  不然又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清楚
多的话不说了 话有点直 希望你不要介意
  改好的程序
  我贴出来 你自己看吧
  标号 顶格 代码缩进对齐
  整个程序 整齐  归整   尽量多加一些备注 至少10%

网友B:
;-----------------------------------------
;流水灯测试程序
;时间:---
;作者;---
;说明:----
;-----------------------------------------

     ORG 00H
     JMP START
     ORG 03H
     JMP EXTO   ;03H是外部中断0的入口地址 。。。。。。。。。。 这里应该是 0B 和1B
     ORG 13H    ;13H是外部中断1的入口地址 。。。。。。。。。。
     JMP ETX1
;-----------------------------------------
;主程序
;-----------------------------------------

START: MOV IE, #10000101B
     MOV IP, #00000100B
     MOV TCON, #00000000B
     MOV SP, #70H
     MOV A, #00
     MOV P1, A
     MOV A,#00
LOOP: MOV P1, A
     CALL DELAY
     CPL A
     JMP LOOP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

EXTO: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0
     CLR RS1
     MOV R3, #03
LOOP1: MOV A, #0FFH
     CLR C
      MOV R2, #08H
LOOP2: RL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2
     MOV R2, #07
LOOP3: RR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3
     DJNZ R3, LOOP1
     POP PSW
     POP ACC
      RETI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ETX1: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CLR RS0
     MOV R3, #03
LOOP4: MOV A, #0FCH
     MOV R2, #06
LOOP5: RL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5
     MOV R2, #06
LOOP6: RR A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6
      DJNZ R3, LOOP4
      POP PSW
      POP ACC
      RETI
;-----------------------------------------
;延时子程序
;-----------------------------------------
DELAY:
      MOV R5, #20
  D1: MOV R6, #20
  D2: MOV R7, #248
      DJNZ R7, $
      DJNZ R6, D2
      DJNZ R5, D1
      RET
END

网友C:
ORG 00H
JMP START
ORG 0003H
JMP EXT0
ORG 0013H
LJMP EXT1
START: MOV IE, #10000101B
MOV IP, #00000100B
MOV TCON, #00000000B
MOV SP, #70H
MOV A, #00
MOV P1, A
MOV A,#00
LOOP: MOV P1, A
CALL DELAY
CPL A
JMP LOOP
EXT0: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0
CLR RS1
MOV R3, #03
LOOP1: MOV A, #0FFH
CLR C
MOV R2, #08H
LOOP2: RL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2
MOV R2, #07
LOOP3: RRC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3
DJNZ R3, LOOP1
POP PSW
POP ACC
RETI
EXT1: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CLR RS0
MOV R3, #03
LOOP4: MOV A, #0FCH
MOV R2, #06
LOOP5: RL A
MOV P1, 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5
MOV R2, #06
LOOP6: RR A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 LOOP6
DJNZ R3, LOOP4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 MOV R5, #20
D1: MOV R6, #20
D2: MOV R7, #248
DJNZ R7, $
DJNZ R6, D2
DJNZ R5, D1
RET
END

改好的,但不知道你的程序对不对,注意标号中的O和0及标号的写法!

网友D(2009-04-19):
一直强调注释的
楼上正解

楼主的程序要看懂至少要半个小时

网友E(2009-10-2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循环延时
 for(i=0;i<400;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uchar code ledp[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00,0xff,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00,0xff,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0x3f,0x00,0xff,
          0x3f,0x9f,0xcf,0xe7,0xf3,0xf9,0xfc,0x00,0xff,
          0xf8,0xf1,0xe3,0xc7,0x8f,0x1f,0x00,0xff,
          0x1f,0x8f,0xc7,0xe3,0xf1,0xf8,0x00,0xff,
          0xf0,0xe1,0xc3,0x87,0x0f,0x00,0xff,
          0x0f,0x87,0xc3,0xe1,0xf0,0x00,0xff,
          0xe7,0xc3,0x81,0x00,0xff,
          0x81,0xc3,0xe7,0x00,0xff,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0xff,0x00,0xff,
                         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0x00,0xff,
          0x00,0xff,0x00,0xff};//预定的写入P1的值
  uchar ledi;   //定义一个变量
  while(1)
  {
   P1=ledp[ledi];    //P1口读取预定值
   delay();       //调用延时程序
   ledi++;       //延时一次后读入下一个值
   if(ledi==104)      //如果读到最后一个数值
   {
   ledi=0;        //则将变量置0,从头开始
   }
   }
}

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