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3-17):
初学编程,最近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大侠,望各位大侠指点下

问题:如果所写的单片机只有一个定时器,要求所定的程序要有8个LED(用的是8位MCU)轮流亮,另外加个马达,马达是根据外部信号所控制,当外部加给一个高电平时要求马达转到10秒,然后自动停止,

如果想实现上面的功能,在MCU只有一个定时的情况下怎么办

网友A(2010-01-27):
把系统一个定时器当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