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为什么总是低电平??急

楼主(2009-03-18):
我用的单片机是mc9s12dg128,现在在调最小系统,情况是:
1、板子上只焊了电源部分、复位电路部分、主芯片电源部分正常。没有向单片机下载过程序,是新的芯片
2、复位电路应该是在按键按下之前是高电平,但是实际上接通电源后发现复位电路输出的reset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没有按按键)
3、经过检查,复位电路本身没有问题,然后我把与单片机reset引脚相连的导线给割断了,再测,发现复位电路输出的reset确实是高电平,而单片机的reset引脚是低电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A(2009-06-11):
我用的是51单片机   RESET是复位引脚
 当石英晶体振荡器运行时,在此引脚会出现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好判断,换一块芯片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