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的几个问题,急!!

楼主(2009-03-19):
  1、T0做定时器用时,外部引脚还可以做输出线,对吗?为什么?
2、8031系统中最多能有多少I/O端口地址
3、指令MOV   R1R2存在否,为什么
4、理论上,51单片机的堆栈最大深度可为(      )字节,最多可寻址(    )个I/O端口。
5、举例说明什么是散转和变址寻址
6、说明单片机能否管理64K以上的存储器,若能,说明实现方法;若否,说明理由。
7、什么是存储器映像寻址

谢谢了

网友A:
1 不能 (不能保证时分复用)
2     2的16次方减去RAM和ROM的单元数
3    不存在 看指令中的数据传输图
4、5 书上有
6要看单片机的总线条数
7  比如数R0就是储器映像寻址    给出R0就是给出内存的地址啊        说白了就是地址用一个标识符代替

网友B:
6以片的形式就可扩展64K*N,如再加3-8,4-16之类的就可以扩展很大,没这个必要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会答呀,是没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