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2 A10报错 急!!

楼主(2009-03-24):
这一句 PCON         EQU 87H    一直报错

A10: ATTEMPT TO DEFINE AN ALREADY DEFINED SYMBOL

网友A:
 PCON 特殊功能寄存器  电源控制管理器  我不知道你这句代码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给它定义地址空间吗
 但是 PCON  默认的地址空间就是 87H  你如果需要改写里面的值 那么 直接用就是了 比如
   TCON和PCON一样也是特殊功能寄存器 它上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它的地址是 88H   在程序中我们需要用到 定时器的时候
并不需要 定义 TCON EQU 87H
而是
MOV  TCON ,#01H
那么  TCON 里面的值 就是 00000001B
  另一种情况
  如果你定义的仅仅是个变量 那么你程序的错误是 使用了系统的关键字 改一下就是了
比如 CON EQU 87H
      PCO EQU 87H
不过 51中内部数据 存储区 是00H-7FH
你 定义到87H 也是不对的
建议LZ 看下 书上的 内部存储器 和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方 。
不知道给LZ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