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LCD1602实在看不懂,求汇编源程序仔细研究,51HEI买的开发板

楼主(2009-04-02):
 高手请进,LCD1602实在看不懂,求汇编源程序仔细研究,51HEI买的开发板

网友A:
请等待下 51HEI第二代开发板 学习交流专区的成立
现在正紧急策划中

网友B:
CW DATA 0F9FCH  ;写指令
CR DATA 0F9FEH  ;读状态
DIW DATA 0F9FDH  ;写数据
DIR DATA 0F9FFH  ;读数据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PANYAO:
DB 01111110b,'C51',0
START:
MOV R3,#38H
LCALL XIEZL
MOV R3,#01H
LCALL XIEZL
MOV R3,#0FH
LCALL XIEZL
MOV R3,#06H
LCALL XIEZL

PAN1:
MOV DPTR,#PANYAO
MOV A,R2
MOVC A,@A+DPTR;按理说应该是显示 C ,但是实际上A的数值是0FFH

mov p1,a
jmp $
JZ PAN2
LCALL XIESJ
INC R2
LCALL DELAY
JMP PAN1
PAN2:
CLR P1.0
JMP $

XIEZL:
MOV DPTR,#CW
MOV A,R3 ;1111B
MOVX @DPTR,A
LCALL BF
RET
XIESJ:
MOV DPTR,#DIW
MOVX @DPTR,A
LCALL BF
RET
BF:
MOV DPTR,#CR
MOVX A,@DPTR
JB ACC.7,BF
RET
DELAY:
MOV R6,#50
D1: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ELAY
RET
END

网友B:
以上的是我有疑问的,不过最好解决了,真实的单片机中,r0-r7的数值不是0,

网友C(2009-05-05):
先看懂1602的接口与操作命令,再看程序就容易多了

网友D(2014-07-18):
可以看看光盘里面的视频教程

网友E:
程序还是不错,不过注释有点少,

网友F(2016-12-19):
我这有一个2402的数字种汇编代码
楼主要的话
我就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