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个按键长按,短按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我想实现一个按键key短按时(就是正常按,判断去抖后),led1闪烁两下,当key长按时(一直按住到1秒后),led2闪烁两下
看那位大虾给解决以下,不胜感谢阿!
还有就是怎么区分出是在松后后执行,还是松手前执行!

网友A:
                            KEY BIT P1.0     ;按键低电平有效
                            LED BIT P2.0     ;LED高电平亮
                            MOV P1,#0FFH ;置P1为输入方式
CHECK_KEY:         JB P1.0,$     ;等待按键
                            LCALL DELAY10MS   ;去抖动10ms
                           JB P1.0,CHECK_KEY  ;确定有按键
                           LCALL DELAY1S       ;延时1S后检测按键
                          JB P1.0,short       ;若已为高电平为短按
                         LCALL LED_FLASH    ;若仍然为低电平为长按
                          LCALL LED_FLASH
                    JNB P1.0,$        ;等键松开
                     LCALL DELAY10MS   ;去抖动
                     SJMP CHECK_KEY     ;返回循环

short:           LCALL LED_FLASH    ;闪烁1次
                    SJMP CHECK_KEY     ;循环

LED_FLASH:    SETB LED           ;闪烁程序
                       LCALL DELAY500MS    ;延时500ms
                       CLR  LED
                       LCALL DELAY500MS
                        RET
DELAY10MS:    MOV R2,#100
L1:            MOV R3,#50
                DJNZ R3,$
                DJNZ R2,L1
                RET
DELAY500MS:   MOV R2,#100
L2:           MOV R3,#250
                DJNZ R3,$
                DJNZ R2,L1
                RET
DELAY1S:      MOV R2,#200
                MOV R3,#250
                DJNZ R3,$
                DJNZ R2,L1
                RET
END

楼主:
能写个C语言版的吗? 谢谢!

网友B:
很感谢,我也为这问题头痛着

楼主:
应用中断怎么解决??

网友C:
汇编好难懂。

网友D:
汇编虽然难懂,但是很实用,遇着不懂得就查字典了,有专门的汇编字典,或者上网搜索,多看就会明白的

网友E:
以下是引用xiaochen在2009-4-12 22:57:30的发言:
汇编好难懂。

我感觉C语言的难懂哦~

网友F(2014-09-14):
汇编不会呀.可怜怎么没有C语言